输出网标报错

楼主(2018-01-22):
原理图输出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

netlist.log

楼主:
如何解决,没看出来什么意思?请指导,谢谢。

网友:
去查找问题点,应该是封装的问题

网友:
看看提示中的器件的信息属性定义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
原理图中这个器件的值定义有问题,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