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插DC重启问题

楼主(2018-01-23):
                请教各位大神,刚回来的板子,在测试,发现插DC会重启,用的是外挂充电IC接PMU,是什么原因呢?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果真神人也!沒有原理圖也就算了,連個芯片型號也沒有。^_^

网友A:
R2223 前面少並接一路電源,要串一個二極管接到 VCC_VBAT+芯片規格書再看仔細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223 前面少並接一路電源,要串一個二極管接到 VCC_VBAT+,芯片規格書再看仔細點。

版主能不能说一下Q1,Q2的工作原理。一直看不太明白这个地方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不行!我不會。>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能不能说一下Q1,Q2的工作原理。一直看不太明白这个地方

MOS 管結構上有體二極管,從另一個方向是永遠導通的。

背對背的 MOS 管,能形成雙向都能斷開的開關。

网友:
RK808 pin34 VDC连接到了VCC_DC,这个pin保持0.6V以上电平,并保持500ms以上,就会自动上电开机。如果不需要auto-boot功能的话,可以把电容、分压电阻以及稳压管去掉。这个在RK808的datasheet中有,要多看资料

网友:
我是看到那2个MOS管,有用2个PMOS,也有像这样用2个NMOS的。所以搞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