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Sigrity2017 有成功破解过的吗?

楼主(2018-01-23):
请教Sigrity2017 有成功破解过的吗? 网上下载的软件和破解文件,按着破解教程操作,总是破解不成功
有会破解的高手吗?请教破解文件,改怎么破解!多谢!!

网友:
请问下2017的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A:
破解OK了吗?弄了好几次不成功,装上后allegro和sigrity都不行

xyh

网友(2018-04-22):
win7 x64 sigrity2017安装成功。

网友:
百度吴川斌,下载阿里狗破解软件,一键搞定,不是广告,用完你会回来给我点赞的

网友(点评):
顶你上去。那玩意简单粗暴。不用动脑。

网友:
请问下2017的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2017的哪里可以下载啊

Cadence 2017里面有,某宝上有,15块一个,好用。

网友:
没有破解教程

网友C(2018-05-22):
引用 网友A:
破解OK了吗?弄了好几次不成功,装上后allegro和sigrity都不行

如果你之前装过cadence,而且是经典版16.6,那么装2017是装不上去的,因为cadence16.6的licence server和sigrity 2017的licence server是两个版本,当你电脑里面已经装过cadence低版本的,再装sigrity时会默认不装licence server,所以无法破解成功。具体的装法是,先把低版本的cadence卸载掉,现状sigrity2017,完了之后再装cadence。

网友(2018-08-10):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之前装过cadence,而且是经典版16.6,那么装2017是装不上去的,因为cadence16.6的licence server和 ...

要怎么弄啊?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有呀,我这里有,需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