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芯片供电,中间不做隔离,有隐患没?

楼主(2018-01-23):
    两个芯片供电,VBUS和VCC5V同时或分别使用,中间不做隔离,有隐患没?

网友:
    电流没法均衡,突然有一个5V掉电的时候可能3V3电压会塌陷,如果两个输入都一直在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用一个二选一供电选择电路,可以省掉一个LDO,但是会多个二极管/MOS。

网友:
    这样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 兩個都有電的狀況,電平低的會變為負載Load),高電平往低電平灌電流。
    • 一個有電、一個沒電的狀態下,沒電的那個可能由輸出回灌輸入端。(以前講過了,芯片沒電、管腳不一定是高阻抗。)

    雖不一定會死人,也許也可以動,但不是一個好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兩個都有電的狀況,電平低的會變為負載(Load),高電平往低電平灌電流。
  • 一個有電、一個沒電的狀 ...

  •  嗯,实测也是这样的,1V多的倒灌

网友:
    只有一个有电的时候,是会倒灌的。芯片会发热,严重的会烧毁

网友:
    电子理论来产不可行

网友:
    给其中一路加个mos,电流小的话加两个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两个二极管!

网友:
    两个水桶连通盛水,水位一样高时,没问题。水位不一样时,高水位会向低水位倒灌!!!拉低整体水位

网友(2018-02-23):
    会倒灌吧,加两个二极管可行?

网友(2018-03-31):
    两个电源输出端加整流二极管

网友(2018-06-07):
来涨姿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