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表面处理为镀镍对焊接有影响么?

楼主(2018-01-23):
有一个需要SMT 在板子上的弹片,表面处理使用的镀镍工艺,不知道焊接时会不会出现焊接不良?
一般见过的器件表面处理都是镍锡或者镍金的,第一次见到直接用镍做表面处理的。

网友:
不会影响吧

网友A:
镀镍工艺,焊接会不好焊接的。

网友B:
镀镍与热风整平,有机可焊膜等PCB表面处理工艺相比,化学镀镍金可满足更多组装要求,其板面平整,SMD焊盘平坦,适合于细密线路。此工艺属于无铅可焊性镀层,符合环保要求。但是,化学镀镍金工艺应用于PCB,在制作和焊接过程会出现的镀层异常,漏镀,渗镀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镍工艺,焊接会不好焊接的。

有的资料说镍易氧化,但是不知道所谓的可焊镍是做了什么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镍与热风整平,有机可焊膜等PCB表面处理工艺相比,化学镀镍金可满足更多组装要求,其板面平整,SMD焊盘平 ...

是镀镍,不是镀镍金。镀镍金用的比较多,好理解,但是单纯镀镍以前就没用过了。

网友(2018-04-16):
镀镍工艺一般使用在金属器件插片上容易上锡焊接,PCB板子镀镍工艺一般比较廉价的PCB,镀镍工艺比裸铜,喷锡,抗氧化工艺要好

网友:
现在没有几家板厂愿意做镀镍的板子了,
给不起价格,
还怕交货后一堆问题需要售后。

深圳市惠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PCB层次:2-40层
产品类型:PCB,FPC, R&F PCB.
最大尺寸:双面1200mm*1500mm 、 多层1000mm*1200mm
按材质分:FR4、铝基板、铜基板、陶瓷板、无卤素、高Tg、高频板(Arlon、Taconic、Rogers、Isola)
表面处理:OSP、喷锡、沉金、沉银、沉锡、镍钯金、厚金板(最大金厚40U")
制程能力:线宽线距3mil、激光孔0.075mm、机械孔0.15mm
铜    厚:1/3OZ--28OZ
杨先生竭诚为您服务! 13316575121(微信同号)   sales007@witga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