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上拉问题

楼主(2018-01-23):
信号既要上拉还是加一个串联电阻,有两种方案
1.是先上拉,然后再串电阻
2.是先串电阻,然后再上拉
哪种方案好,原因?

网友A:
个人愚见。看样子第一种方式好一点,上拉可能是open-drain,而串联的电阻是为了抑制反射的作用,预留设计。上拉如果是必须的话,那么后期测量信号时,还能断开串联电阻并保持上拉去量测源端的波形,这样可能测试上好一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B:
    如果串联的是0Ω,就无所谓了,如果串联的电阻有一定的阻值,一定要用第一种,因为当输入低电平时,第二种有可能无法拉低。

网友(点评):
串联0欧姆也不是无所谓,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是有区别的。

网友:
    感觉是第一种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串联的是0Ω,就无所谓了,如果串联的电阻有一定的阻值,一定要用第一种,因为当输入低电平时,第二种 ...

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看样子第一种方式好一点,上拉可能是open-drain,而串联的电阻是为了抑制反射的作用,预留设计。 ...

狗版主好,

网友:
    第一种比较好,第二种拉低的时候会造成分压。第一种就不会有这一种情况,电阻大小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网友:
    来学习一下,感觉第一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串联的是0Ω,就无所谓了,如果串联的电阻有一定的阻值,一定要用第一种,因为当输入低电平时,第二种 ...

这个 问题一直想搞明白,谢谢了!

网友(2018-02-23):
    我也感觉第一种

网友:
    防止信号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