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使用Hyperlynx做PI去耦仿真时候部分网络丢失

楼主(2018-01-23):
在使用Hyperlynx座PI去耦仿真的时候,明明电源网络已经设置完成,为什么在去耦仿真的向导中却无法选择这些网络,有知道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楼主要仿什么啊?是不是在平面层铺面处理的电源就那3个啊?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仿什么啊?是不是在平面层铺面处理的电源就那3个啊?

做PI的去耦仿真,不清楚为什么,向导里面只剩这三个网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PI的去耦仿真,不清楚为什么,向导里面只剩这三个网络了。。。。。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你换其他的板子试下看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你换其他的板子试下看

不是软件问题,其他板子都挺好的,换了其他电脑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B(2018-02-2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导致好多电源网络无法仿真,还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2018-04-28):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导致好多电源网络无法仿真,还请高手指导一下

你首先在电源网络设置的时候要搞对,如果原理图中电源网络不符合hyperlynx的规则,它无法自动给你赋值,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给这些网络赋与电压值,否则后面分析这些电源网络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2019-08-18):
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