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绘制PCB时 Class成员简便添加方法??

楼主(2018-01-23):
在绘制PCB图时,不同的器件组 或 网络组 需要设置不同的规则

这时最好设置网络类  比如DDR的数据可以设为一组网络类,然后再对这一类网络设置布线的规则

还有元件类,有些元件因为尺寸或绝缘要求等需要单独设置布线规则。例如高压器件间的布局。

   altium 现在创建网络类的方法是,
   如果有原理图,先在原理图中同一类别网络放置directives,然后更新到PCB,这样稍微简便些。

   如果只有PCB文件 则需用笔记下需要设置为一组的网络名称,然后再到design菜单下的net class中,
这时会出现一张网络列表,你需要找到纸上记录的网络名称,按">"按钮进行添加。

   这显然不是所见即所得的添加方式,并不方便,而且网络比较多的时候还需借助纸和笔的帮助

   Altium是否有这种功能,在PCB选中一个网络,然后右键就能根据选中的网络创建或者加入网络类?

  对于其他的元件类等,也是否在右键里面就能简单添加?

网友:
選擇網絡,按組合鍵"DNT",也可以右鍵如圖

器件操作見如下鏈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page=1#pid1218586

楼主:
多谢! 牛哇,元件类那个按钮,软件根本没有任何提示,帮助也没有,这都被你们发现了。

楼主(2021-04-28):
可惜这个菜单在AD21.2.2里面已经没有了

网友(2021-12-30):
    请问为什么我放置了directives后,也命名class了,怎么导到PCB里面就全部归到一个cla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