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在SMD焊盘上面添加ICT,如何设置?

楼主(2018-01-23):
原理图中添加了一些测试点,我想在这些测试点上面添加ICT,但是加不上去,提示'pad is under a pin'. 要怎么设置才能添加上去呢?

网友:
把下面这个勾上,

在原理图上加的是器件了,不是PAD了,打的孔才是能够替换的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