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差分信号模型材料报错,求助

楼主(2018-01-23):
     小弟工作中需要对pcb差分信号线分析,模型是从siwave中导入到hfss的,发现设置的波端口激励只能

是在模型内部,看网上大神说在端口处加pec块可解决,但是不知道是我加的问题还是怎么,运算时候有时候

还是会报错说端口在模型内部,Port 1 is assigned to an internal face.  Only allowed with lumped ports.

还有的时候运算报错说是材料属性选择错误。Failure in setting up materials. Please check properties of material: RDN_0.

小弟实在是搞不定才请大神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还有帮我看看波端口是不是建立的太小了,但是在大一点会和其他网络

交叉,会不会有影响。附件是仿真文件,请大神回复!

324.6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5

HFSS文件

网友A(2018-03-01):
你在空气盒子内部设置wave port 当然报错啦,wave port是外部端口。这里你只能用lumped port代替了。

楼主(2018-04-03):
引用 网友A:
你在空气盒子内部设置wave port 当然报错啦,wave port是外部端口。这里你只能用lumped port代替了。

多谢,已找到解决办法,wave port是外部端口,但是是可以设置在空气盒子内部的,需要加一个pre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