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导装配图bottom的pdf能镜像吗

楼主(2018-01-24):
allegro中导装配图bottom的pdf能镜像吗?就是在板子上看的那样。

网友:
可以啊,打印时候设置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A(2018-04-10):
用POLT输出到PDF打印机的PDF文件是纯图形,无法搜索元件位置等,用导出PDF文件才是最好的方法,只要先在ART设置中底层装配图(比如我图中的ADB层)镜像,顶层装配图ADT不镜像,这样导出的PDF时选上ADT和ADB两层,这两面方向都是对的,而且按默认的输出元件和网络信息,就可以直接在PDF上面查找元件,方便焊接人员找元件的位置,导出时选择打成黑白色,A4纸和正确的方向,按比例自动缩放等。而且这样设置时,输出GERBER文件的方向也还是正确的,可以说是一次设置,终身受益。

gf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OLT输出到PDF打印机的PDF文件是纯图形,无法搜索元件位置等,用导出PDF文件才是最好的方法,只要先在ART ...

谢谢解答,之前一直为这个问题困难。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