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锡与喷锡的区别

楼主(2018-01-24):
    各位,请问有人知道:
 沉锡与喷锡的区别吗?
    沉锡与化金(沉金)有什么优势?

网友:
    第一点百度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的区别,第二点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4b803c80101f80a.html

网友:
    第一点错了,应该是喷锡与沉锡的区别,https://m.baidu.com/s?from=1086k&word=%E5%96%B7%E9%94%A1%E5%92%8C%E6%B2%89%E9%94%A1

网友:
    不过现在沉锡很少厂做吧

网友:
    沉锡还有水平沉锡和垂直沉锡,具体效果我也不懂,楼下说下

网友:
    这些要看产品要求以及成本的要求是否相符合,当然喷锡来说成本相对低

楼主:
    之前是化金的产品,costdown想换成沉锡。
其实省不了几个钱

网友A:
    ENIG advantage
    -> smooth surface
    -> suitable for lead-free soldering.
    -> Through-hole can also be plated with nickel gold.
    -> Storage for longer time, storage conditions are not harsh.
    -> suitable for electric test.
-> suitable for contact switch.
    -> suitable for aluminum binding, suitable for high thick panel, can hold more environmental attacks

楼主:
    ENIG的优势
    >光滑表面
    >适用于无铅焊接。
    >通孔也可镀镍金。
>储存时间较长,储存条件不苛刻。
    >适用于电气试验。
    >适用于接触开关。
适用于邦定,适用于高厚面板,可承受较多的环境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IG advantage
    -> smooth surface
    -> suitable for lead-free soldering.

    感谢

网友(2018-03-07):
    表面平整度不一样吧

网友(2018-07-10):
    沉锡的平整度好,但是容易氧化,多用于射频微波通信类板子,趋肤效应比较好。而喷锡的厚度范围比较大,并且平整度也不好,细间距的器材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