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2从原理图生成layout出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1-24):
ADS2012从原理图生成layout出现的几个问题,弄了好久都不能解决,请教下各位;    1):在ATF54143的源级加一段短路短截线(小电感)作为负反馈改善稳定性(见picture1),在layout里设置好之后生成元件(见picture2),再在原理图里接入ATF54143的源级(见picture1),调谐仿真后,再generate/update layout后,发现这个短路短截线变成了两部分,离得很远(见picture2);并且移动其中一个时,另一个也一起移动,无法放到一块儿去;弄了很久都解决不了;
    那位兄弟碰到过类似问题的?怎么解决?
   2):Layout里做好了0603的封装,生成了元件(见picture7,8),并且也在原理图里给电阻电容指定了封装F0603_layout(picture5),F0603_layout也位于本项目库文件中(picture6),可是generate/update layout后,在layout里就是没有对应的封装;
    那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
      在把过孔放在微带线上时,要把过孔的PIN和微带线的PIN自动SCAN到一起;在放前要选中工具栏中的两个图标,如图片所示;

网友(2018-04-03):
谢谢分享,加个好友一起学习,最近我也开始慢慢在学习,遇到好多问题。418894088

网友:
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