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在工作时拍打机盒会有噪声

楼主(2018-01-25):
大家好,目前我遇到一个问题,设备在通电工作状态下,如果用手拍打外盒(外盒是金属盒),设备的输出在拍打的瞬间会有一个噪声输出,请问大家有什么思路吗?或者有没有相关的测试标准供参考?谢谢!

网友A:
什么产品?内部松了?这个描述没法解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产品?内部松了?这个描述没法解释啊

一个音频处理设备。内部是没有松动的,检查过了。

网友A:
拍打?如果不拍打只是触摸呢?这个金属盒接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打?如果不拍打只是触摸呢?这个金属盒接地没有?

触摸是没有的,外壳有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是没有的,外壳有接地。

那内部不松动,触摸又没有问题,那有没有试过用力去压迫试试

网友:
盒子里有弹簧或类似弹簧的谐振部件吧,也有可能是螺丝分布不均匀

楼主(2018-02-27):
引用 网友A:
那内部不松动,触摸又没有问题,那有没有试过用力去压迫试试

试过了,用力去压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这个问题,我找了一些资料,得到的信息如下:
振动与冲击对电子设备产生危害的机理如下:
1.当元器件的固有频率与激振频率相同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例如电容内部的片子振动时,使电容量发生周期性的变化;振动使调谐电感的铁芯移动,电感量发生变化,造成工作状态变化。
2.引起弹性零件变形,使具有触点的元件产生接触不良或完全断开。
3.电路导线发生变形或位移,引起分布参数的变化,从而使电容或电感耦合发生变化。
4.螺钉等坚固件松开甚至脱落,并撞击其它零件,造成短路或损坏。
5.机壳、底板变形,防潮或者密封结构受到损坏。
6.对于成形的元件,若在成形的过程中存在微小的裂纹,长时间会产生裂纹断裂。
------参考书籍《电子设备振动分析与实验》赵抈殳 东南大学出版社

网友:
拍打冲击频率一般人耳朵能听的出来,就好象对整个电路注入了1-5KH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