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0.4mm Pitch

楼主(2018-01-25):
請問一顆0.4mm pitch的BGA,
做4層板,可以打盲孔1-2,1-3,這樣嗎?
盲孔的大小=4/10MIL,謝謝!

网友:
    我觉得可行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叠层,激光孔是有深度要求的

网友:
    主要要考量的應該是信號品質,因不清楚你說的BGA用途,也不清楚是多少Pin的BGA, 如有高速線路或RF需求,就要考慮參考層的完整性。至於Pin數的多寡則影響價格與PCB工藝。

网友:
    It Works, but, Depends on manufacturer

网友:
    不能,按1-2,2-3,3-4进行设计吧!

网友:
可行,两阶了,成本高,激光孔每次只能打穿一个PP,1-3就要打两次了。你可以改为1-2、2-3、3-4、1-4,现在机械钻孔可以钻4mil的机械孔

网友:
    一般来说四层板是按照1-2、2-3、3-4来设计的

网友A(2018-03-07):
    盲埋孔的设计是对称的,比喻1~2  3~4这个属于一阶  压合一次,你设计1~3的话,因为激光镭射能量有限,太深钻不穿还是要钻2次 ,所以可以设计成
    1~2  3~4的盲埋和1~4的通孔 压合一次   按照一阶盲埋收费
1~2 2~3 3~4和1~4的通孔     压合两次  按照二阶盲埋收费
    另外4mil的激光孔还是有些厂家的工艺达不到,会给你补偿到6mil

网友:
    属于任意阶,贵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埋孔的设计是对称的,比喻1~2  3~4这个属于一阶  压合一次,你设计1~3的话,因为激光镭射能量有限,太深 ...

回答得很专业。

网友:
    0.4MM  BGA,要求4层,可以用1阶盲孔。有些0.4BGA为了减少成本,可以才用挖盘的处理方法,避免使用盲孔。比如EMMC就是采用挖盘的处理方式从而避免了盲孔的使用,减少了成本和生产时间。如果实在不能就只能用盲孔的。

网友:
    4mil的孔,需要镭射激光,成本很高,0.4mm的bga都厂家都可以做到,这个没有难度的,具体设计要看您的产品 阶数看每个厂家定义不一样,需要具体了解的话可以加qq:2872806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