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导出dxf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25):
各位lay友,本人在导出dxf给结构确认时,遇到如下问题,迟迟未能解决,求助大家。
问题如下:
像过孔 金手指这种封装,焊盘都是正反两面都有的,但是在导出dxf时,pads只给出一层的焊盘。
比如过孔,查看这个封装的时候显示在哪一层,导dxf时就只出这一层的焊盘,对面的焊盘就出不来。
不知道各位lay友可有良策?

网友A: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默认就是导出当前显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默认就是导出当前显示的内容?

不是的,器件在pads中好像只有一个层属性,虽然器件像通孔这种全对称的可以说在哪一层都行,
但是pads会给划归一个层,要么top要么bot。假如划到top,在bot面虽然能看到焊盘,但是
导出dxf没有这个焊盘

网友:
对,先层导出

网友B(2018-02-26):
我给结构的文件都是出emn emp或者stp 文件,DXF 是top 层和bottom层分开给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结构的文件都是出emn emp或者stp 文件,DXF 是top 层和bottom层分开给出的。

我也是這樣

网友(2018-04-18):
可以先转成CAM文件,再到CAM里面转出DXF文件。

网友C(2022-03-22):
请问有解决吗

楼主(2022-06-11):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解决吗

好久没来了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