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存已经设置好的配色方案

楼主(2018-01-25):
怎样保存已经设置好的配色方案,并将他导入新的板子里,有这功能吗?(不是调色板哦,下图的颜色)

网友A:
可以导出来,存成一个参数文件,下次用直接导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ort-Parameters

找到了,谢谢

网友:
3楼说可以导出来,存成一个参数文件,下次用直接导入就好了.说得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导出来,存成一个参数文件,下次用直接导入就好了

能否更改默认的颜色配置为用户配置?这样新建的文件就不用导入这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