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能贴高密度的LGA芯片么

楼主(2018-01-26):
如图是一款待设计的高密度LGA芯片, 芯片的引脚仅有0.225mm,间距是0.4mm,
将该LGA芯片贴到PCB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国内有厂家可以生产?

网友:
    贴片可以紧跟富士康。另外PIN优化一下,岂不是双面板就可以搞定了?

补充内容 (2019-8-2 15:27):
    中间那个pin,如果是IO可以优化成其他,如果不是,就要vio on pad了。

    热心人!: 2.0
    热心人!: 2
    四個角落九方格中間那個管腳如果是訊號,沒有 Via on Pad 走不出來,因為腳距Pitch)只有 0.4mm。^_^

网友:
    现在做SMT厉害的工厂多得是,只需要贴片机好点就可以了。

网友:
    首选画PCB的时候就可以和板厂联系下看能做不能做的到,主要是过孔估计要放在焊盘上,工艺不好处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问贴片厂的工艺能力能达到要求不.

网友:
    主流的板厂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8-03-06):
    主要跟贴片厂沟通,LGA主要是没有植锡球,所以对贴片要求比较高,板厂制作是没问题的

网友:
    照此设计出来,应用的人应该不会太多,不良率高的吓人,还不好返修。为嘛不设计成B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