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库求助

楼主(2018-01-26):
    如下图所示,我想画如下四个的一个器件的原理图,但是我画好一些怎么进行复制出余下三个呢?

网友A:
    复制,黏贴,旋转,移动,补齐线

网友B:
    Ctrl+C , Ctrl+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黏贴,旋转,移动,补齐线

我想在如果是连虚线框一起选中就不能复制黏贴
    如果不选中虚线框,那就可以复制黏贴,但是我选中需要按住ctrl一根一根先进行选中,这样很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C , Ctrl+V

我需要把里边实线部分选中进行复制 但是有问题。具体看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如果是连虚线框一起选中就不能复制黏贴
    如果不选中虚线框,那就可以复制黏贴,但是我选中需要按 ...

画个半圆就好了,其他的就复制,黏贴,组合,
    对于虚线框,点角落,按住鼠标可拉大拉小

网友C:
    新建时,parts per Pkg设置为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建时,parts per Pkg设置为4

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网友(2018-03-12):
    COPY不可以吗?

网友:
    还是用复制,粘贴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