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能贴高密度的LGA芯片么

楼主(2018-01-26):
如图是一款待设计的高密度LGA芯片, 芯片的引脚仅有0.225mm,间距是0.4mm,
将该LGA芯片贴到PCB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国内有厂家可以生产?
LGA芯片背面没有锡球的,不是BGA。

网友:
现在新款的贴片机都可以

网友:
没见过,没用过

网友A:
这种很常见啊,怎么会不能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常见啊,怎么会不能贴呢?

高密度LGA芯片

网友:
这个确实是高密度,国内可能加工不了

网友(2018-04-09):
以前高通的手机方案中好像做过类似这种LGA的射频芯片,应该是可以贴的

网友:
深圳市博运发科技有限公司可以,用的贴片机是日本JK机,主贴高精密板,QQ:2872806382 热线:18676373134

网友:
没有问题,都可以贴片

网友(2018-05-09):
    楼主解决了此问题没有?我现在也有这样的芯片需要贴片,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2018-08-06):
    還沒遇到過這種的

网友(2019-01-09):
以前我们用的很多摄像头sensor都是没锡球 贴片厂照样贴 这种问题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2019-05-25):
这种情况版厂怎么做的,版厂会自己加锡球吗?

网友:
这就和阻容器件类似贴片了,可能要开阶梯钢网刷锡,保证焊接良好

网友(2019-09-04):
开stencil 保证焊锡膏的量,实在需要可以用step stencil,SMT机器都可以贴这种器件。reflow 要注意PCB 在高温下的弯曲变形的影响, 可以用fixture回流焊。: D& h8 D5 x2 J$ \

网友:
开stencil 保证焊锡膏的量,实在需要可以用step stencil,SMT机器都可以贴这种器件。reflow 要注意PCB 在高温下的弯曲变形的影响, 可以用fixture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