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直接在板卡中添加制板工艺信息

楼主(2018-01-26):
最近查看一份公司前辈设计的PCB,发现整个制板工艺信息都在板卡上体现出来了,很直观漂亮,所以想问一下怎么加的,skill吗?

网友A:
    在  BOARD GEOMETRY   , DIMENSION中编辑,然后可以做成一个封装库,每次用的时候添加下就OK。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  BOARD GEOMETRY   , DIMENSION中编辑,然后可以做成一个封装库,每次用的时候添加下就OK。

    建format symbol

网友B:
    1、有些叠层和工艺信息可以做成DXF形式的,直接导进去就行
    2、可以做成个模板,但是每次导进去要做相应修改的

网友C:
    每种层数的叠层结构都要做一个,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format symbol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种层数的叠层结构都要做一个,比较多。。

建一个多层的,后期修改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些叠层和工艺信息可以做成DXF形式的,直接导进去就行
    2、可以做成个模板,但是每次导进去要做相应修 ...

小弟CAD水平有限

网友:
    明显是海思画的PCB格式

网友D:
1.如下图,可以将过孔,制板说明表格,工艺信息,阻抗控制表,叠层信息,Flash和V-Cut标准,金手指斜度,不可回收,防静电,无铅等标识,标签贴,mark点,工艺边以及各种邮票孔等单独做成一个封装,然后放到PCB模板上去,新项目直接使用模板导入即可,最后出gerber时无需用到的直接删除即可。封装也方便以后哪个板子需要时可以直接调用。如下图

2.如你所说的制板信息表格,叠层信息和阻抗表现也是有skill可以直接生成的,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在每个板子上直接选择好相应信息后便可直接创建到板子上;

    封装下载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179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一个多层的,后期修改就可以了吧

    可以 ,如果要表示的信息比较多,修改起来比较麻烦。如果修改完一次sub-drawing出去下次同样的只导入,那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下图,可以将过孔,制板说明表格,工艺信息,阻抗控制表,叠层信息,Flash和V-Cut标准,金手指斜度,不 ...

    能不能分享一部分

网友:
    谁有现成的,分享一个呗~~

网友:
    做成个模板,但是每次导进去要做相应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下图,可以将过孔,制板说明表格,工艺信息,阻抗控制表,叠层信息,Flash和V-Cut标准,金手指斜度,不 ...

分享一下吧

网友:
    A2是板框尺寸,里面公司logo跟地址我已经删除,可以更改自己公司的信息,在下方;Fabnote是加工信息;stackup是叠层信息,可以按照板子层数添加。

网友:
    A2是板框尺寸,里面公司logo跟地址我已经删除,可以更改自己公司的信息,在下方;Fabnote是加工信息;stackup是叠层信息,可以按照板子层数添加。

    热心人!: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谢谢分享
    热心人!: 5 支持!: 5
    谢谢分享!

网友:
    公版上很多,去大ic 廠 , 下載些公版layout 就有了!

网友E:
提供的gerber文件打开是空白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供的gerber文件打开是空白文档.....

    不是Gerber文件,是Cadence的文件

网友:
    他这个是不是先做成dxf,然后再导入allegro里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下图,可以将过孔,制板说明表格,工艺信息,阻抗控制表,叠层信息,Flash和V-Cut标准,金手指斜度,不 ...

    分享你的文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