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当前正在执行的命令和变量名称?

楼主(2018-01-26):
    如当前操用move
    name = "abc"
    要得到
    命令名称“move"
    变量名称"name"

网友A:
    这个可能要自己实现MOVE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自己实现MOVE命令

    add connect 时修改线宽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change时修改线宽 FORM mini line_width
    想使用一个快捷键在两种命令下都可以修改线宽
    获取不到当前是那一个命令,就不知道怎么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