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单片DDR3搭配ZYNQ,连接方式

楼主(2018-01-26):
请教两个问题:
1, 可不可以将DDR3的 dq0-dq7, LDM,LDQS,LDQS# 接在zynq的DQ8-DQ15上? 也就是大的数据分组调换?
2, 使用单片DDR3 16bit, 是不是必须接在ZYNQ dq0-dq15,不能接在 dq15-dq31?

楼主:
DDR3采用MT41K256M16, 另外哪位有4层单片DDR3的例子吗?能不能学一下下

网友:
DDR3颗粒端 的数据线组间整体是可以换的,组内的8根数据线之间也是可以换的。

网友:
我觉得,你把DDR芯片位置互换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是哈,换芯片位置多方便,不过也是可以换的,等于交换DDR芯片位置

楼主:
    查了下原厂资料,数据组可以整组交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3采用MT41K256M16, 另外哪位有4层单片DDR3的例子吗?能不能学一下下

Dq0-7,dm0,Dqs0一组同层,Dq8-15,dm1,dqs1一组同层。剩下的地址线两层足够了。有可能都用不了4层的!

网友(2021-12-21):
    同问,手册上没找到,用单颗16bit的DDR3该如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