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各位请教orcad library builder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1-28):
在使用orcad library builder16.6.60绘制元件库符号时在导出元件的时候出现failed to export symbol的错误。软件是吴老师博客破解的软件,我看到博客上面也有网友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现在那个好像登录不了。请各位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周了。

20:10:46 Created symbol file C:\Users\SJF\Desktop\Mysymbol.xml
20:10:46 Starting tcl/tk process C:\cadence\SPB_16.6\tools\tcltk\8.4\bin\tclsh.exe "C:\Cadence\LibraryBuilder\Scripts\emaEdaBuilderUtils.enc" "C:\Users\SJF\Desktop\Mysymbol.xml" "C:\Users\SJF\Desktop\myprojects.olb" "Mysymbol" 0 "C:\Users\SJF\AppData\Local\Temp\tmpAC6C.tmp"
20:10:46 tcl/tk process exited with output
20:10:46 Export process returned with response
20:10:46 E-
20:10:46 E-Failed to export symbol.
20:11:12 In SymbolViewForm FormClosing MdiFormClosing
20:11:12 In FootprintViewForm FormClosing MdiFormClosing
20:11:12 In MainForm FormClosing UserClosing
20:11:12 In SymbolViewForm FormClosing UserClosing
20:11:15 In FootprintViewForm FormClosing UserClosing
20:11:15 Application run completed

网友A:
没看懂,没碰过这个问题

楼主:
你用过这个orcad library builder16.6.60吗?不知道是不是我路径设置的不对还是软件破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没碰过这个问题

你用过这个orcad library builder16.6.60吗?不知道是不是我路径设置的不对还是软件破解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你试试 LP wizard

楼主:
这个是cadence自带的元件和封装库软件,感觉还是很好用的,现在可能是破解原因元件符合导出不了,但是pcb封装是可以正常导出

网友(2020-02-14):
    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看看是否这个帖子提到的原因:
    https://eda365.com/thread-193552-1-1.html

网友:
    你的找到原因了没有,我的和你的一模一样的问题,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没碰过这个问题

请问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安装包是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