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地、外壳地怎么连接一起。

楼主(2018-01-29):
抛砖引玉,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主要是485组网控制照明。由于照明灯是铁的外壳,而且之前的前辈画板时并没有把数字地和固定孔分开,固定孔直接连接到数字地上面去了,导致把板子装在带铁的外壳上面去,布置到现场后出现485通信不正常,连接5个从机整个网络就瘫痪了。我们做硬件都会经常遇到外壳是金属并且与大地连接在一起的状况,各位大神都是怎么处理这种数字地与外壳地的关系。我有用过高压瓷片电容隔离,但是并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因为没有去测试过,也不知道怎么去测试。

网友:
这样单点接地应该有用吧。求大神。

网友:
原理上加高压电容是可以的。接下来的PCB设计要好好做下隔离和安规!

网友A:
而且485信号得按差分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485信号得按差分线设计

虽然485是差分信号,但是一般我们都会在总线上用上下拉电阻来代表数据1,所以我觉得即使是总线还是和数字地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485AB,分别对地加TVS或者放电管。485的数字地可以加电容和机壳地链接,不过最好还是加隔离,前段数字地通过电容接到机壳上!

网友:
常用高压电容和大电阻并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