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出变量BOM(variant bom)

楼主(2018-01-30):
一块版本,根据选配的不同功能,出不同的BOM。

网友A(2018-04-16):
双击元器件,filter by选到 allegro pcb designer,下面属性里面有个BOM_IGNORE        应该可以当作你的DNP来用,填DNP,出bom的时候,把BOM_IGNORE属性一起导出

楼主(2018-07-21):
引用 网友A:
双击元器件,filter by选到 allegro pcb designer,下面属性里面有个BOM_IGNORE        应该可以当作你的DNP来用, ...

嗯。条条道路通罗马,谢谢。

网友(2018-10-18):
这个也看看啊

网友(2018-11-29):
    下载看看,是否是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使用傻瓜式的NC标注的方法

网友(2019-06-06):
    一直在用这种方法出BOM,但出PCB装配图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出各个Variant的装配图呢?还是只能出一份,然后手工改呢?

网友(2021-12-28):
    没用过,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23-02-09):
各路大神齐聚,多学习,我只会基本操作

网友:
学习,有没有variant 原理图的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