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_Data\pcbenv

楼主(2018-01-30):
allegro16.6中没有\SPB_Data\pcbenv

网友:
楼主希望做什么呢?没有可以建的啊,前面也不一定是这个名

网友:
二楼说的对,可以建SPB_Data文件夹

网友A:
直接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echo$localenv然后回车,命令栏返回的值即是你电脑上pcbenv目录所在的路径;或者:右键“计算机”(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看看用户变量或者系统变量中是否有个变量名为HOME变量,HOME的变量值即是pcbenv目录所在的路径,如果没有这个HOME变量就自己在用户变量或者系统变量中新建一个(用户变量优先级高于系统变量),变量名为HOME,变量值为pcbenv目录的路径,新建后重启Allegro就会在HOME变量值路径下自动生成一个pcbenv文件夹。

网友:
我一直沿用的以前低版本的pcbenv,基本没发现太大的冲突

网友(2018-10-29):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echo$localenv然后回车,命令栏返回的值即是你电脑上pcbenv目录所在的路径;或者 ...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7-15):
是的,就是在这个目录下,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echo$localenv然后回车,命令栏返回的值即是你电脑上pcbenv目录所在的路径;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