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中 使用design菜单下的layer stack manager(层叠管理)出现错误...

楼主(2018-01-30):
altium designer15中 使用design菜单下的layer stack manager(层叠管理)出现错误信息:如图

网友:
    AD动不动就会让你wait a moment,有时候是操作频率太快软件跟不上。

网友:
    重启软件试试看,这是AD的老毛病了

楼主:
    2楼,3楼的方法我试过了,谢谢,但是没效果。重新开机也试过。我一直层管理就没成功过,现在让别的同事把层搞好了再画。
    等待,大神

网友:
    重装,ad出现这个很正常,目前用过最稳定的版本是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