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用orcad library builder建BGA怎么批量修改PIN NUMBER

楼主(2018-01-30):
    orcad library builder创建BGA的PCB封装,默认的PIN NUMBER是字母加数字,怎么自动或批量改成单纯数字

网友A:
    没有用个你说的这个软件,不过有现成的改是挺容易的,还是规则的封装,不需要掏开PIN的,你打开重新放置PIN,按阵列放置,设置好间距就好了啊

网友B:
    导出来后用打开封装,然后skill直接批量修改pin number即可!

网友C:
    还是用向导再做一个比较放心

楼主:
    orcad library builder还是很强大的 咨询过了没法自动建立纯数字的PIN  可以读取PDF 然后同步建好的原理图库 自动删除缺失的PIN
    可以省很多事,当然需要一个习惯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个你说的这个软件,不过有现成的改是挺容易的,还是规则的封装,不需要掏开PIN的,你打开重新放置PIN ...

    图片是规则的 实际上当然有删除的PIN  尤其的大的BGA,发图只是举例 。咨询过CADENCE了 智能安装IPC要求  所以不能用纯数字 感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来后用打开封装,然后skill直接批量修改pin number即可!

    只是寻求多一种建库方式,另外学学新事物,感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向导再做一个比较放心

向导趋向于规则的器件,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器件都是不规则。

网友:
    使用Skill工具

网友D:
使用 Package Symbol Wizard 創建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 Package Symbol Wizard 創建元件

    ALLEGRO自带只能建规范器件,orCAD library builder 可以建不规范器件,根据原理图库自动删除不需要的焊盘。

网友E:
    该软件没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软件没有此功能

嗯 问了官方了 是没法批量修改标题提出的问题

网友F(2018-07-06):
引用 网友B:
导出来后用打开封装,然后skill直接批量修改pin number即可!

    问下批量修改pin number的skill那里有啊,新人找不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批量修改pin number的skill那里有啊,新人找不到,谢谢!

这个论坛的skill版块里面版主发过,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