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extension

楼主(2018-01-30):
17版本还能导入FPGA和一些器件的software extension,18版就没多少了。fpga的bank color overlay功能找不见了。有大神支招吗?

网友A:
从别的网站那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别的网站那里看到的

谢谢啦。唉,设计FPGA的时候,相同bank管脚手动交换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唉,设计FPGA的时候,相同bank管脚手动交换就麻烦了。

估计以后会有相应的扩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