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視窗要如何調整

楼主(2018-01-31):
如附圖, 有部分截掉了

网友:
it seems works fine

网友A:
这是win10的bug吧

网友:
請問win 10的bug有解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win10的bug吧

请问为什么就是系统bug而不是软件bu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就是系统bug而不是软件bug呢?

不想和你抠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