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电压确定电量的设备,电量检测不准何解?

楼主(2018-01-31):
    做了一款类似故事机的产品,有蓝牙、LED点阵和功放,所有功能都开起来的时候,电池的纹波在100-200mv。后果就是3% 10%的低电报警屡屡不准确,往往预报10%的时候,还能用上几个小时,所以想了解坛里大神都是如何处理的?

补充内容 (2019-7-26 11:29):
    总结一下,要想电量准,要上库伦计

网友:
    關於電池計量是門大學問,因為電池有內阻,相同容量、不同負載下呈現的電壓不同。電池電壓和環境溫度也有關係,所以除了根據電壓猜測容量,還需要各種補償機制。

    樓主的計量方式不準,要看軟件是怎麼算的,如果只看電壓一個參數,非常不準也不奇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放顆計量芯片Gas Gauge)上去,這種產品踢哀TI)算是頂尖,有錢人科技RichTek)和氧氣微電子O2 Micro)也有。

    常見的電池計量方式有:

    • OCVOpen Circuit Voltage)Table 查表
    • Coulomb Counter 庫倫計量法
    • Impedance Tracking 阻抗追縱法

    各種方式有其利弊,有的計量芯片Gas Gauge)為了準確,常會兩、三種方式並用,互相補償及修正。

    我有一份不錯的狗糧,但得翻找一下。

网友:
    电池的电量和电压不是线性关系,所以都是估测的,分压电阻ADC采样还是最简单的,要求高地方加电量计比如CW2013/2015,但会增加些成本。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小弟對 A 版大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_^

网友:
    這篇文檔提到各種電池計量方式的優缺點。

    Battery Monitoring Considerations.pdf

网友(点评):
担心跟不上队伍, 立即下载, 马上阅读.

网友:
    用大TI的阻抗跟踪吧,单节电池用BQ27542,

楼主(2019-07-26):
    要用库伦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