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设置一组等长线(比如10根)

楼主(2018-01-31):
allegro如何设置多根线等长,一直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在规则管理器电气规则设置那里可以设置

网友:
    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管理器电气规则设置那里可以设置

是这里设置的吗,参数和差分对设置是一样的吗?如果走线的话,是不是和差分对一样可以10根一起走线呢,还是只能一根一根来走??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啊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7e21043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里设置的吗,参数和差分对设置是一样的吗?如果走线的话,是不是和差分对一样可以10根一起走线呢,还 ...

楼主这里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要不就看下帮助文档,有个大概了解,然后具体问题具体提问,要不别人说一句,你能问10句,没法整
https://www.eda365.com/forum-35-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里设置的吗,参数和差分对设置是一样的吗?如果走线的话,是不是和差分对一样可以10根一起走线呢,还 ...

等长可以在电气规则这里设置,线宽线距那些,下面也有物理规则设置区等
你一起拉10根线就一起走了啊,不需要特别规则

网友:
    用多了就熟了

网友:
    用电气规则设置中的match group

网友:
    用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2018-03-02):
    规则设置里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选择需要设置等长的网络或PIN PAIR ,右键选择Match Group

网友(2020-01-29):
    怎么调整等长呢?

网友(2020-06-11):
    胜多负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