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布局问题

楼主(2018-01-31):
图一 两个匹配电容在TOP层,打孔到BOTTOM层接晶振。图二 TOP层先打孔到BOTTOM层,经过晶振再到匹配电容。请大虾分析一下哪种更好一些,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改进一下?多谢!

楼主:
图一和图二的顺序说反了

网友:
先过电容再进晶体!

网友:
    过匹配电容再到晶振,图二相当于有stub

网友:
    先过电容再进晶体

网友:
我通常都是晶振的匹配阻容,放在一层,先进阻容,再进晶振,

不过好像,无源的和有源的,先进哪个有说法的,
有没有官方的,解释下?

网友:
这个最好是电容与晶体在一块比较好,对于无源的先后其实无所谓,理论来讲电容是起谐振作用的,本身输出为模拟信号;有源为数字信号,最好先经过电容再进晶体;
至于楼主问题,建议图二,电容与晶体同层为好;

楼主:
    根据大家的建议已经修改PCB了。多谢!

楼主:
由于布局空间限制,芯片和晶振只能放在不同层,打孔穿层肯定对信号不好,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只能做出来测试了。

网友:
    没什么区别~~~别瞎想,都是不重要的东西

网友:
    一般都放同一面,先经过电容再振

网友:
    电容和晶振在同一面,先经过电容再到晶振

网友:
    在同一层,先经过电容再到晶振

网友:
    晶振,电容同层就好了。

网友:
    建议图二,电容与晶体同层为好;

网友:
    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当然先过电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

就是晶振的地跟全板PCB的地分开比较好?

网友:
    过匹配电容再到晶振

网友:
    放同一层,先过电容再进晶体,包地,如果空间有的话,可以选择不穿线。

网友(2018-05-07):
    放同侧 过电容 进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