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KL15电压波形

楼主(2018-01-31):
谁能提供下汽车点火/下电时KL15的典型波形?
另外,KL15的正极会出现负压吗?
麻烦解释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你说的就是开关电ACC吧?这个电压不用担心,直接使用,不用加防护啥的

网友A:
樓主要的應該是這東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要的應該是這東西吧?

谢谢super girl,应该是这样的波形,但是下载的图片看不清,能否提供张清晰的。

另外,能否帮忙解释引擎开启或关闭时,KL15电的典型波形?譬如说,关闭时为什么会出现负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uper girl,应该是这样的波形,但是下载的图片看不清,能否提供张清晰的。

另外,能否帮忙解释引 ...

原文檔!

网友:
关闭时为什么会出现负压?

小弟非汽車電子專業,但就汽車的架構來說,電門後面接著很多馬達、發動機…等電感性負載(Inductive Load)。

開關瞬間楞次定律Lenz Law)會產生反驅電動勢,或許是這原因吧!

网友:
看以看下ISO 7637的标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汽車規範不適用戰機!^_^

网友:
分前装和后装,前装按照主机厂标准来设计,后装标准就很宽松了,过国标就行。KL15应该叫IGN接口

网友(2018-03-06):
负压应该不会有  电路设计上应该有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