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从PADS 转过来到ALLEGRO的封装,焊盘导出时,都是PAD1 PAD2 .......

楼主(2018-02-01):
请教个问题,从pads 转过来到allegro的封装,焊盘导出时,都是PAD1 PAD2 .......这样子排的,这样有的时候更新封装时容易出错,有什么办法快速改掉焊盘名字并更新到PCB吗,或者 直接在PCB 上改焊盘名字

网友A:
不用问啦,像这种第三方过来的肯定都是得skill的!

网友B(2018-03-27):
引用 网友A:
不用问啦,像这种第三方过来的肯定都是得skill的!

请问有解决方法吗?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解决方法吗?我想学习一下!

这个得用工具处理,不然得手动一个一个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