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有没有布局自动聚拢器件的skill

楼主(2018-02-01):
如题,ad软件不就是选中器件可以自动聚拢排列器件,candence有么有这样的 skill

网友A:
就比如放置BGA背面滤波电容的时候款选这些滤波电容,然后放置一个之后接着另一个就会自动吸附到鼠标上,直到款选的这些器件全部放完为止?

网友:
有吗,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比如放置BGA背面滤波电容的时候款选这些滤波电容,然后放置一个之后接着另一个就会自动吸附到鼠标上,直 ...

不是  ,是像AD那样自动选中的器件自动放置到一个框选的区域,排列的整整齐齐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  ,是像AD那样自动选中的器件自动放置到一个框选的区域,排列的整整齐齐那种

嗯,这种在allegro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种在allegro还没见过!

做一个

网友:
Allegro 不需要這樣操作 , 就可以有這個功能.
藉由 Room 這個 property , 就可以自動把指定的零件擺到特定區域 .

网友(2018-07-31):
    现在已经有了。哈哈

网友(2025-09-16):
    凡亿脚本 有 不过集成;只想提取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