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仿真学习中的几个问题,望大神指导

楼主(2018-02-01):
之前做layout,最近在学习hyperlynx仿真,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懂还望各位大神指导1.自己的波形频率似乎是自己设置,那么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高电平幅度之类的是由ibis模型决定么
2.怎么知道自己仿真出来的波形是否合格
3.之前画的板子ddr4和FPGA的ibis模型没有找到,有没有那个网址可以下载ddr:mt40a512_256m16jy-083e   fpga:xcku115-flvf1924-3-e
希望各位前辈指导下,多谢多谢

网友A:
1、时钟可以设置频率的啊,数据之类的可以设置码型
2、参考数据手册电平标准要求
3、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时钟可以设置频率的啊,数据之类的可以设置码型
2、参考数据手册电平标准要求
3、官网下载

谢谢,那波形幅度,方波还是正弦波是由模型决定的是么,本来想去赛灵思官网下模型,但是怎么都没办法注册,所以请教下,我随便拿一个模型仿真学习下有没有意义,新手自学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波形幅度,方波还是正弦波是由模型决定的是么,本来想去赛灵思官网下模型,但是怎么都没办法注册 ...

软件有自带的例子的吧,可以看下HELP文档

网友(2018-03-09):
在网上下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