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空帮忙将AD的pcb转成allegro可用的?

楼主(2018-02-01):
    附件是AD的PCB,我现在是用allegro,需要里面的PCB 封装,哪位大虾有空能帮忙转下吗?谢谢了

网友A:
转过去也要修改的,重做还快

网友:
转过去不全,还是重做好

网友B:
    AD的封装库内容比较少的,没办法直接转换使用的,所以还是直接在allegro中参照着重新画来的快一些

网友:
    我也想转来的,结果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过去也要修改的,重做还快

    主要是没有datasheet,只有个AD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的封装库内容比较少的,没办法直接转换使用的,所以还是直接在allegro中参照着重新画来的快一些

    额,后来找人帮忙从AD档里转出个Gerber,换成DXF导进Allegro,对着画了一遍……   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后来找人帮忙从AD档里转出个Gerber,换成DXF导进Allegro,对着画了一遍……   挺麻烦的

    AD也可以看尺寸的吧, 对着描不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也可以看尺寸的吧, 对着描不挺麻烦的!!?

问题就是我没有装AD撒……看不了

网友:
    网上AD的破解版资源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网友(2018-03-13):
引用 网友A:
AD也可以看尺寸的吧, 对着描不挺麻烦的!!?

    AD或PADS的PCB都可以转成allegro的,转换后封装处理下就可以用了,比你自己都去重画那可要快N多倍了,一般转过去需要处理的问题:1.焊盘的名称,钢网和阻焊;2.椭圆形和异形孔会变成圆形的,需要在封装里面按照AD或PADS里面的实际尺寸新建后替换即可;3.shape焊盘会丢失,这个也需要自己新建shape symbol;4.封装各层的ref des丢失,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当然,如果是手动处理起来就相对比较繁琐,但如果每一点都有相应的skill工具批量处理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72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