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对多层板进行镜像拼板

楼主(2018-02-01):
    如标题,请教各位大神,遇到过顶层和底层器件镜像,但内层不自动镜像现象

网友:
    拼个板框示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器件镜像还能用?

网友A:
    镜像拼版还是第一次听

网友B:
    是啊,像上面说的,拼版不需要再把数据镜像处理的,只需要在拼板图使用字母示意就好了,这样后面板厂会自动识别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拼版还是第一次听

    还叫阴阳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像上面说的,拼版不需要再把数据镜像处理的,只需要在拼板图使用字母示意就好了,这样后面板厂会自动 ...

    这种做法是可以

网友(2018-03-14):
    镜像拼版应该就是为了增加PCB板可利用面积,减少不必要的空间浪费。可以对gerbera进行拼版,也可以在PCB中增加板框,交给板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