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的封装是要做50欧姆的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8-02-01):
如图标红处,中心抽头出来的引脚,为什么突然加宽了,是因为此时信号进入PCB,而PCB相对于SMA的引脚来说比较薄,要达到同样的阻抗必须加宽,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模型是怎么计算的?有大神解释吗

楼主:
数据手册见附件 Johnson 142-0711-821-.pdf (1.68 MB, 下载次数: 20) 或者以下链接https://belfuse.com/resources/Johnson/productinformation/pi-142-0711-821.pdf

网友A:
Polar 計算,選用 Surface Microstrip 模型,PCB 介電系數 4.3,帶入線寬Trace Width)A 及 板厚Board Thick)。

計算所得的阻抗約 49 歐姆 ~ 50 歐姆間。

网友A:
各模型計算公式我在這裏有貼過: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945231b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模型計算公式我在這裏有貼過: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354&extra=page ...

我对的你崇拜犹如滔滔黄河之水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朕知道了!^_^
一发不可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ar 計算,選用 Surface Microstrip 模型,PCB 介電系數 4.3,帶入線寬(Trace Width)A 及 板厚(Board  ...

再问一个问题,这种接口,引出来的线能把信号线走在top面,地信号走在bottom且上下对称粗细一样(就是说上下布线的线宽W和布线的厚度T一样),这样布线可以做到如上的50欧姆的匹配吗?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看清楚模型,地要一整片,不是一條線,你至少也得比訊號線粗個三倍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这种接口,引出来的线能把信号线走在top面,地信号走在bottom且上下对称粗细一样(就是说 ...

這樣能理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能理解嗎?

你的意思是参考品面必须比信号线宽咯?产生的磁场才能通过参考平面回流?但是我实际看到的实物是这样子的呢,不能理解

本来我以为是参考旁边的铜皮,但是实际测过旁边的大片铜皮跟这个是没有电气关系的,再看下这个,确实不是参考旁边的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能理解嗎?

还有狗版主是在台湾吗?我现在正在出差台湾哦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快告訴我你下榻的旅店,最近雙方缺人質做交換。>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能理解嗎?

哈哈,来的不巧,天天下雨,我住松山这边,还有前面的问题还请帮忙看卡哈,有上图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你都講完了,我還要解釋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能理解嗎?

按照理论是需要有个平面的,但是我看到实际的产品不是平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