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RO16.6出GERBER 提示Warning - No polygons found in composite!

楼主(2018-02-01):
    大师们:
   ALLERRO16.6出GERBER 提示Warning - No polygons found in composite!

网友:
    出gerber没什么问题哟!警告不需要管,只要不报error就没问题!另外,你的gerber设置不全!

网友:
    没有error,警告可以不理会

网友(2018-07-20):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12-13):
    这个提示应该是光绘文件导入CAM350里面报的吧。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ALLERRO里面原点位置设置不合理造成的。
可以把原点调整至outline左下角试试,尽量靠近你的图形设置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