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ay tune是相对延时显示非常大

楼主(2018-02-02):
描述: 有两组等长,其中一组正常;异常组做delay tune时,右下角相对延时显示-100多,但是约束管理器里面显示又是正常的,求解答,谢谢.
下图为异常组:
右下角相对延时非常大

约束管理器显示与右下角显示不同

网友A:
网络上是不是接有阻容器件等?看PIN对应就好了

网友B:
下图选项是否有勾?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1NjkxfDU0YjBmZTA4YjE1NDNlODg1NWNhNTE4MDFiY2M1MmY0fDE3NTMzMDc3NzI%3D&request=yes&_f=.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选项是否有勾?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1NjkxfDU0YjBmZTA4YjE1NDNlODg1NWNhNTE4MDFiY2M1MmY0fDE3NTMzMDc3NzI%3D&request=yes&_f=.png

已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上是不是接有阻容器件等?看PIN对应就好了

嗯,是这个问题.端接电阻我已经赋了模型,但没有摆放器件,就是这个现象了. 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两种可能,第一,除了这个RPD需要等长,还有其他组的需要等长,第二就是几个网络的pin to pin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