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单片ddr3,控制线与地址线端接是否必须?什么情况下是必须接?

楼主(2018-02-02):
RT,比如速度不高,300m,是不是可以不接

网友:
我们的都接着呢,可以在板上保留着

楼主:
明白,主要怕放不下

网友:
速度低,可以不接。
地址线和控制线有连接多颗芯片,就需要端接。

网友:
单颗的是可以不接的

网友:
一般单颗的都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