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kill怎样写注册函数

楼主(2018-02-02):
如题,我想在skill菜单里面加入一个注册功能,通过机器码获得一个注册码,然后才能使用其他的skill,就和之前365网站注册功能一样,只不过我这个不联网注册。因为是新手,想请版主帮帮忙指点一下,我该看哪些资料或者哪些函数才能实现此功能?思路等等。。。。

网友:
    顺便想问下,如何clear注册过的函数。

楼主:
    没有人帮帮我吗?大神@deargds大师,能不能帮帮我呢

网友A:
    axlCmdRegister 使用方法自己查文档

网友B:
    提取你需要的信息生成机器码,然后用DES或者MD5算法计算出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mdRegister 使用方法自己查文档

    我说的不是注册命令的函数哦,而是给所有的skill包,加入注册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取你需要的信息生成机器码,然后用DES或者MD5算法计算出校验码

    大神,有没有简单的例子或者资料,初学者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谢谢大神了

    hoo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简单的例子或者资料,初学者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谢谢大神了

    初学者还是多关注下功能的实现比较好,如果真要搞个时间限制,可以用个最简单的:

    1. if(compareTime(getCurrentTime() "Feb 01 00:00:00 2018") > 0
    2.     axlUIConfirm("已过期");
    3.     return();
    4. );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还是多关注下功能的实现比较好,如果真要搞个时间限制,可以用个最简单的:

    这个时间限制的函数我知道,只要电脑时间一改就没有办法限制了。不用那个注册也行,有没有更有效的方法进行限制,就算改了电脑时间也没法用的那种,还望大神再指点一下,谢谢大神。功能的实现我一直都在学习,每天晚上都在加班看。

网友:
    求分享下最新的EDA365 Skill v2.4 2人参与 新人帖

网友B:
    改了电脑时间也没法用,有2种思路,一种是写注册表,可以通过cmd命令来实现,另外一种就是在某个路径写个文件,稍微伪装一下(金百泽的Skill工具就是用的这种),把注册的时间写进去。不管什么方法,别人要破解你的总有办法的,关键你的功能是否值得别人去破解。Allegro自己的Toolbox工具包都可以被单独破解,别说其他人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电脑时间也没法用,有2种思路,一种是写注册表,可以通过cmd命令来实现,另外一种就是在某个路径写个文 ...

    谢谢大神的热心指点,我先按照您给的思路去学习一下,看能不能实现。我做这个限制主要是针对一般的用户,对于高手来说,那肯定都是小菜一碟的事,不敢奢求

网友:
    楼主,进展怎么样了,我也需要你的这个想法

网友C(2018-03-06):
引用 网友B:
改了电脑时间也没法用,有2种思路,一种是写注册表,可以通过cmd命令来实现,另外一种就是在某个路径写个文 ...

觉得机器码啥的功能很厉害,想研究下这个注册表的功能,希望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觉得机器码啥的功能很厉害,想研究下这个注册表的功能,希望分享,

   没什么厉害的,只是把获取到的机器信息和允许使用的期限通过一些算法(MD5,DES等等,这些加密算法都是公开的,用skill照着思路写一遍就行)生成一串加密的字符串,验证的时候根据Licence文件中提供的信息用同样的算法生成加密字符串,如果跟Licence里面的字符串一样就验证通过了。
    添加注册表可以通过cmd命令reg add结合Allegro的shell函数进行添加,读取注册表通过cmd命令regedit /e结合Allegro的shell进行操作
给一个参考Licence格式:

#Licence File
SERVER server-name mac-address
FEATURE company_allegro_tools_demo_1 2018-03-06 2018-12-31 company_name
        SIGN=30FEAAA0318C09C11B7E04E831412A7C5B9953C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厉害的,只是把获取到的机器信息和允许使用的期限通过一些算法(MD5,DES等等,这些加密算法都 ...

我没有搞懂这个licence是什么(写算法?),注册表写什么东西 ,skill三个关系

1.skill(用户发机器码,用skil写个函数,输入机器码输出注册码)
2.用户输入注册码,此时licence文件(.lic)来验证这个软件的机器码和注册码是和他算法一样得到,一样就可以启动程序能使用
(问题:licence怎么能读到skill的程序判断和他是否一样)
3.注册表干什么?(在这个过程)

网友(2022-09-24):
    大佬,你有注册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限制的函数我知道,只要电脑时间一改就没有办法限制了。不用那个注册也行,有没有更有效的方法进 ...

    请问你有注册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