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信号接触式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8-02-02):
目前设计需要摄像头CMOS输出的MIPI-CSI信号通过一个如图的接头传到转接板上,然后再通过两个同样的接口传到处理器所在的板。请问用三个这种接触式的接头会不会对MIPI信号有很大的影响?接触式接口会不会增加很多阻抗?谢谢!

热心人!: 5.0
老實說,聽起來就是那種很可能出問題的作法。>_<!!!
热心人!: 5
重點不在於是不是 MIPI 界面,而是跑多快的 MIPI。^_^

网友:
    有高速连接器,你要看手册选规格。

网友:
    用三个会有干扰,阻抗不好控制

网友A:
    如果非這麼做不可,設計上找一下並預留這種東西備著。

    MIPI CSI-2/DSI Retimer TI SN65DPHY440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這麼做不可,設計上找一下並預留這種東西備著。

MIPI CSI-2/DSI Retimer TI SN65DPHY440SS

    恩,我也觉得有点悬,谢了~

网友:
    如果必须三个,MIPI线要短,或许看不出影响

网友:
    板对板的连接器可以选择Samtec家的,我们用他们家25-56Gbps连接器。你这个看着速率是2.5Gbps左右的,线长太长了估计也是问题,也取决于源端的驱动能力,以前看联发科的交换芯片之间可以走30inch长度,而且是25Gbps速率。可以根据CPU接口的驱动能力来做。

网友:
    选高速连接器,板上信号余量多留一点,一米以内,MIPI信号没问题。

网友B:
    WP7A-S_datasheet.pdf (428.78 KB, 下载次数: 11) 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

好的,多谢~

网友:
    建议将排线连上,测一下整个线路的阻抗,我之前USB有这样用过,阻抗很难管控,并且速度高了信号质量很差

网友:
    HIROSE的連接器也不錯,可以考慮

网友:
    MIPI接口的CMOS Sensor的话,不一定要用这么好的连接器。MIPI CIS跑多快还得看你CMOS Sensor出图的分辨率和帧率、以及你的MIPI是几条Lane了。我们自己的SensorBoard用的都是2.54排针接口,做过的转接板也都是用的2.54排针,都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