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置 drill holes 等颜色的函数

楼主(2018-02-02):
用什么函数可以设置 drillholes 等颜色,红色框内的,知道的大神告诉下,谢谢!
以下代码测试过不行
  • q=axlLayerGet("DRILL HOLES")
  • q->color=1
  • axlLayerSet(q)

复制代码

网友A:
    函数没找对,用这个就可以了 axlDBDisplayControl('holeColor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没找对,用这个就可以了 axlDBDisplayControl('holeColor 1)

    十分感谢!还有这个,有空帮忙看看,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age=1&extra=#p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