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板子WIFI 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8-02-02):
       如题,同一批板子,全志H6平台,WIFI基本上是一半可以打开,一半打不开,WIFI模块是AP6212,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如果你没有对出是硬件问题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基本上是软件的问题,相信我,RK3128平台上我遇到过

网友:
    测过WiFi打不开 的板子,设备找的到么,HW ID和驱动都正常吗?TX RX信号正常吗?

网友:
    * WiFi module是打板子背面嗎? 印象中打在板子背面的WiFi module比較容易出問題,也不知道是不是內部BGA脫落還是有其他問題。
* 也有可能是打件的時候撞歪裡面的原件

网友:
    多少PCS中一半不良?很多异常问题确实小批量才会发现

网友:
    啥封装0.0  我们现在用的MT7628 双排QFN就是大面积不良 不良率50%

网友:
    会不会是天线插座问题,插座焊接错了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8-12-03):
    朋友,我也是在全志的平台上做WIFI,遇到的是蓝牙断开就不能在连接,您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