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网络设置问题

楼主(2018-02-03):
在sigrity 2016 power DC中共模电感的地网络detect extended nets选项是灰色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是不是没有命名为地网络?有些网络软件不能总识别到的吧?例如你串了个器件网络名是一串数字的估计就不知道是啥了。可以定义的

楼主:
有网络名,电源网络可以合并,地网络不行。

网友(2018-04-02):
这个怎么处理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有时候电源带电感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