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ence 16.6 PCB Editor 中 怎么修改、删除矩形框?怎么删除元件?

楼主(2018-02-03):
箭头指向的矩形框(不是线line画的),怎么都删不掉?还有怎么修改框的大小啊?放置了就定死了?不应该啊。。。

上下两个箭头指向的元件完全相同。但是把下面那个原件框选以后,右键选删除,焊盘总是删不掉?怎么删除啊?

网友A:
    删除得时候看看命令栏得提示,如果是元素被锁住了,会提示该元素被锁住了,无法删除,解锁一下就可以删除了;如果不是锁住了,看看你得方框是用shape画得还是用line画得,删除得时候勾选对应得元素进行删除即可!如果还不行,可以将文件发上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得时候看看命令栏得提示,如果是元素被锁住了,会提示该元素被锁住了,无法删除,解锁一下就可以删除了 ...

谢谢,我发现用add菜单里面加矩形,是没有删除选项的,然后选shape菜单,再加一个矩形,原来的矩形会自动消失。这个新加的矩形右键可以删除。不过焊盘删不掉我还是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发现用add菜单里面加矩形,是没有删除选项的,然后选shape菜单,再加一个矩形,原来的矩形会自动 ...

    PIN在PCB里面是不能删除得,删除就整个封装都删除了,如果要删除就得更新封装,到封装里面去删除之后再更新到PCB上去!看来是新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在PCB里面是不能删除得,删除就整个封装都删除了,如果要删除就得更新封装,到封装里面去删除之后再更 ...

是新手没错啊

    这么说,原件摆放进板子以后,就不能撤销了?因为焊盘都删不掉啊

网友B:
    Unfix,Find勾选All on;Delete,Find勾选 All on,还没有删不掉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nfix,Find勾选All on;Delete,Find勾选 All on,还没有删不掉的吧。

你试过可以?这么腻害?我用allegro六年了就没发现可以,除非17版本有加入这个功能。只能将PIN挪开。自己动手试试就知道了,真理来源于实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手没错啊

    这么说,原件摆放进板子以后,就不能撤销了?因为焊盘都删不掉啊

    是的。直接删除PIN时不可以,但删除器件是可以的!或者你可以将PIN挪到板框外放着也可以,这就不需要去更新封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可以?这么腻害?我用allegro六年了就没发现可以,除非17版本有加入这个功能。只能将PIN挪开。自己 ...

    不知大神是碰到啥难删除的了,我连整个PCB内容都可以清除完全。还蒙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大神是碰到啥难删除的了,我连整个PCB内容都可以清除完全。还蒙赐教。

    可能你没理解透意思,在brd中直接删除pin是删除不了的,你所说的整个PCB内容清除这个简单。但是你可以去试一试在brd中随便删除一个封装其中的一个PIN(注意:只是删除掉一个PIN,而不是删除整个封装),看看删不删得掉,如果您有方法删除还请赐教一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没理解透意思,在brd中直接删除pin是删除不了的,你所说的整个PCB内容清除这个简单。但是你可 ...

    我认为楼主首意是删除器件,但是他首先操作的不是Find勾选了Symbol,反而是LINE,然后就删除了外围的丝印框,导致再去删除PIN的时候单独删除删除不了。在Delete操作模式下Find里面根本选中不了PIN。不知我的意思是否有点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楼主首意是删除器件,但是他首先操作的不是Find勾选了Symbol,反而是LINE,然后就删除了外围的丝印 ...

    恩恩,所以说PIN是删不了的,器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楼主首意是删除器件,但是他首先操作的不是Find勾选了Symbol,反而是LINE,然后就删除了外围的丝印 ...

    我在find里把所有的都勾上了,然后把元件框选,右键点删除。然后就剩下一个焊盘删不掉。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新手没错啊

    这么说,原件摆放进板子以后,就不能撤销了?因为焊盘都删不掉啊

元件摆放到PCB之后,可以Unplace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摆放到PCB之后,可以Unplace的啊

被你一说,我发现右键的确可以unplace..............谢谢提醒

网友: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解锁了再勾选删掉全部看看,删不掉就真的是见鬼了。